关于西门子转换器USB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4-09-24):
我拿西门子转换器USB,想用它来连接PG和西门子PLC模块,但是连接上去之后转换器的MPI/POWER/USB灯都不亮。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儿? 谢谢。

网友A:
 是什么型号的 USB 线呀,确认线是原装好线吗 ?还有 PLC 的端口是好的,一般插上 PLC 端口,MPI 批示灯就会亮

网友B:
驱动程序装没有,USB端口选择对不对,接口选择对不对,一般就是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型号的 USB 线呀,确认线是原装好线吗 ?...

 你好,是西门子的USB转换器。看了下,是车床的PLC模块,貌似没有CPU模块,导致连接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程序装没有,USB端口选择对不对,接口选择对不对,...

 装了,想看PLC程序,除了用网线连接NC模块和HMI,还有什么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