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具备矫正曲线输入的数显表头(可编程)

楼主(2014-09-24):
我们单位打算设计一款测量装置,但是需要对输出的4-20ma信号进行曲线矫正,因此需要一款可以输入矫正曲线的数显表头,由于很久时间都接触DCS,也不做产品设计,所以想问一下同道大神,目前市面是否存在具备可自行由用户输入矫正曲线的表头。。。。。

非常感谢大神,有产品推荐也可,本人即负责采购

网友A:
没有枪、没有炮,,,老怪俺给您造 。。。。。。

1、需要对多少段曲线进行矫正

2、曲线的函数式或者曲线形状,让俺看看

网友A:
野猫起得早,早上好

3、曲线的矫正转换的精度,要求达到多高呢?

4、转换后除咧显示个值,还要不要其它功能,比如通讯咧啥的?

楼主:
通讯功能不要,我想说的不是有特定函数式的矫正曲线,如果有特定公式的话,我就完全可以在DCS侧通过组态实现。我现在实际上是想完成类似压力变送器出厂前校准的过程曲线一样,就是完全靠实际值去校准测量值,不一定是规律曲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讯功能不要,我想说的不是有特定函数式的矫正曲线,如果...

1、哦 ~~~~~~~~~~~~~

2、您是想把4~20mA信号的线性值,矫正得更笔直呢

       还是想把4~20mA信号的线性值,矫正成有一定曲率的非线性值呢?

3、DCS上,做这类事,很难么?  。。。。(DCS俺不懂,也没玩过,也没见过)

4、单片机做数据修饰,俺懂,甚至可以讲,玩得很油皮吧

5‘、俺想问问,

       表头把数据修正了,假如表头不带通讯的话,上位机咋嘛利用修正出来的值呢?

网友B:
请告诉分辨率和批量          。

网友A:
引用 楼主:
......  不一定是规律曲线  ...

哦 。。。。。。

您随手画上任意一条二维曲线给俺,

俺都能用一个算式 ( Y=A0+A1X+A2X^2+A3X^3+A4X^4  )  ,来精确描述它

什么叫“精确描述”呢?

精确就是说,全段曲线内,Y值的误差,≤0.01%FS或者≤0.05%读数值

怎样实现“精确描述”呢?

在曲线上选取一些特征点,通常5~9个,偶尔会用到15个左右,,把上面那个方程里的系数,给解出来 。。。

学校里把这个事,叫数据处理,是项基本功吧

您所讲的“矫正转换”,在数据处理上,就是(选点+选算法)

俺设计的多款处理传感器信号的表计,跑的就是这些内容

比如   数字压力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