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无故反向

楼主(2014-09-24):
今天国家电断电,启动发电机,电机1和电机2反转(无变频),翻相后正传。电机3有变频,发电机供电下正常。恢复国家电后,电机1和电机2,仍正转。电机3,却反向旋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变频器驱动电机与电源相序没有关系。3号电机反转可能是其他原因。

网友B(2014-10-28):
有可能是电机缺相导致。

网友C:
是国家电     反相了

网友D:
这种正转反转很明显是相序反了的结果,不用想其他的原因

网友E:
发电产生的相序是不是和国电不一致,变频器参数是不是因为断电或者其他发生变化了。

网友F:
首先是发电机的相序与国电网相序不一致,才导致电机1,电机2反转,恢复正常供电后正常运转。

至于电机3的情况,可以考虑查看一下变频器的参数设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是国家电     反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