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300怎么可以把 I Q 数字量装载进DB块里面

楼主(2014-09-25):
求助如题,我想把Q I 数字量放入DB块中,然后发送给主站的PLC。

网友A:
正如楼上所说,用MOVE指令,地址转移。

网友B:
我给你讲个办法程序我就不传了:把标示符后面的地址位置做成指针,同样,把DB也做成类似的:M[#TEMP]--DB[#DB_NO].DBX[#TEMP1];当然DB[..].DBX[...]得分开写,然后把#TEMP+P#0.1,TEMP1+P#0.1然后用LOOP做个循环就OK了,自己先试着做,做不出来,我给你发一个。

网友C:
   如: IW 1 就是 I0.0-I1.7 吗? 是这样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讲个办法程序我就不传了:把标示符后面的地址位置做成指针,同样,把DB也做成类似的:M[#TEMP]--DB[#DB_NO].DBX[#TEMP1];当然DB[..].DBX[...]得分开写,然后把#TEMP+P#0.1,TEMP1+P#0.1然后用LOOP做个循环就OK了,自己先试着做,做不出来,我给你发一个。

根本不需要那么复杂,直接L ID X  ,T DBX,DBDX. 也可以字节,字的传

网友E:
八个位是一个字节,十六个位是一个字,三十二个位是一个双字。关系都是一一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