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设置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4-09-25):
小弟现在做一个收放电缆的驱动,主动轮收线,从动轮放线,都采用ACS800驱动。

      目前,我的想法是,先将从动轮启动起来,转速为0,转矩限幅,使得整个转矩都很小,然后主动轮启动,通过电缆拖动从动轮旋转。但是要实现从动轮的功能,不知变频器该如何设置?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根据你的要求,找到相应的参数,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B:
  没有玩过 ABB 的变频器的飘过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要求,找到相应的参数,设置一下就好了

就是不清楚是哪组参数?能否告知一下?

网友C:
把两台变频器设置成主从控制就OK了,外部控制信号只与主机连接。主机通过一个光纤串行通讯链路来控制从机。主机是典型的速度控制,其他传动单元跟随主机的转矩或者速度给定。

网友D:
主从控制,要买一个光纤接口

网友E:
我在纺织行业用过,用两台变频器来控制收放线恒定张力控制,。两台变频器主,从控制再加一个编码器采集主机的速度就可以了,其它的就是在变频里设置,一般都是用专业的变频器。有问题可以联系我来控讨。QQ1060202933

网友F:
用两台ACS850做主从,主机速度,从机用力矩跟随或窗口控制,无需增加主从附件,更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