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20变频器闭环控制报错F31116

楼主(2014-09-25):
我用g120变频器控制电机做升降动作,电机带编码器,编码器接到变频器,PLC总线控制方式,P1300=20时,即速度开环控制时,变频器运行正常;当P1300=21,即速度闭环控制时给启动信号变频器就报错F31116,编码器接线正确,因为p1300=20时可以正确读编码器的读数,请知道的朋友指教。

楼主:
请版主指教

请版主指教

请版主指教

网友A:
编码器模块检查是不是正常

网友B(2014-12-01):
你那是哪一版的G120,现在G120好像不能带编码器了吧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是CU240还是CU250哈,反正这个G120的控制单元编码器反馈信号极易受到干扰。适当给反馈信号滤波,编码器线直接进CU的端子,检查编码器设置是否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