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电缆、电线、网线等的表示方法(规格、型号)

楼主(2014-09-25):
常用电缆、电线、网线等的表示方法(规格、型号)

  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用到各种电缆、电线、网线、有线电视线但是常常只用那么几种,现就我知道常用的电缆、电线、网线、有线电视线的表示方法及用途作一简要归纳。

  一、常用各种字母代表的含义: R-连接用软电缆(电线),软结构。 V-绝缘聚氯乙烯。 V-聚氯乙烯绝缘  V-聚氯乙烯护套 B-平型(扁形)。 S-双绞型。A-镀锡或镀银。 F-耐高温 P-编织屏蔽  P2-铜带屏蔽 P22-钢带铠装 Y—预制型、一般省略,或聚烯烃护套 FD—产品类别代号,指分支电缆。将要颁布的建设部标准用FZ表示,其实质相同 YJ—交联聚乙烯绝缘 V—聚氯乙烯绝缘或护套 ZR—阻燃型 NH—耐火型 WDZ—无卤低烟阻燃型 WDN—无卤低烟耐火型

  二:通用各种字母代表的含义: A:(聚)胺(脂),安(装),铝塑料护套(Alpeth) B:扁,半,编(织),泵,布,(聚)苯(乙烯),玻(璃纤维),补,平行 C:车,醇,采(掘机),瓷,重(型),船用,蓄电(池),磁充,偿,(黄腊)绸,(三)醋(酸薄膜),自承式 D:带,(不)滴(流),灯,电,(冷)冻(即耐寒),丁(基橡皮),镀 E:二(层),野(外),对称结构(代号),乙(丙橡皮)(EPR) F:(聚四)氟(乙烯),分(相),非(燃性),飞(机),泡沫聚乙烯(YF) G:钢,沟,改(性漆),管,高(压) H:合(金),环(氧漆),焊,花,通讯电缆(用途代号),H(H型,即分相屏蔽结构),寒 J:绞,加(强),加(厚),锯,局(用) K:(真)空,卡(普隆),控制,铠装,空心. L:铝,炉,腊(克),沥(青),(防)雷,磷 M:棉(纱),麻,母(线),帽,膜 N:(自)粘(性),泥(炭),(高阻)尼(线芯),尼(龙),耐火 O:同轴(结构代号) P:排,(芯)屏(蔽),配(线),贫(泛浸渍,即干绝缘),信号电缆(用途代号) Q:牵(引车),漆,铅,轻(型),气,汽(车),高(强度聚乙烯醇缩醛) R:软,人(造)丝,日用(用途代号),(耐)热(化). S:刷,丝,射频(用途代号),双,钢塑料护层(Stalpeth),低烟无卤阻燃护套 T:铜,梯,特,通,陶,电梯,探 U:矿,棉(指石棉),矿用(用途代号) V:(P)V(C)(聚氯乙烯) W:(地球)物(理),皱纹护套,无(磁性),(耐高)温,(野)外,石油(用途代号) X:橡(力缆),聚酰胺,橡(皮绝缘) Y:硬,园,油,氧,(耐)油,移动(用途代号),聚乙烯,压 Z:(聚)酯,纸,(电)钻,中型,综(合) YJ:交联聚乙烯绝缘 P2:铜带屏蔽 ZRK:系列代号,表示阻燃型控制电缆

  三、电缆常识: 电缆通常分为电力电缆和控制电缆两种。

  1、电缆通用符号表示的含义:

  〔1〕ZR-阻燃,NH-耐火,ZA(IA)-本安

  〔2〕用途。电力电缆缺省表示,K-控制电缆,P-信号电缆,DJ-计算机电缆

  〔3〕绝缘层。V-聚氯乙烯,Y-聚乙烯,YJ-交联聚乙烯,X-橡皮,Z-纸

  〔4〕导体。T-铜芯缺省表示,L-铝芯 。

   (5〕内护层(护套),V-聚氯乙烯,Y-聚乙烯,Q-铅包,L-铝包,H-橡胶,HF-非燃性橡胶,LW-皱纹铝 套,F-氯丁胶,N-丁晴橡皮护套 。

   (6〕特征。统包型不用表示,F-分相铅包分相护套,D-不滴油,CY-充油,P-屏蔽,C-滤尘器用,Z- 直流 〔7〕铠装层。0-无,2-双钢带(24-钢带、粗圆钢丝),3-细圆钢丝,4-粗圆钢丝(44-双粗圆钢丝)。 〔8〕外被层。0-无,1-纤维层,2-聚氯乙烯护套,3-聚乙烯护套 。 〔9〕额定电压。以数字表示,kV。 2、常用电缆举例: VV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VV22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铠装护套电力电缆。 YJV 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3、规格表示法的含义 规格采用芯数,标称截面和电压等级表示 ①单芯分支电缆规格表示法:同一回路电缆根数*(1*标称截面), 0.6/1KV, 如:4*(1*185)+1*95 0.6/1KV

  ②多芯绞合型分支电缆规格表示法:同一回路电缆根数*标称截面, 0.6/1KV, 如:4*185+1*95 0.6/1KV

  ③多芯同护套型分支电缆规格表示法:电缆芯数×标称截面-T,如:4×25-T 4、完整的型号规格表示法 因为分支电缆包含主干电缆和支线电缆.而且两者规格结构不同,因此有两种表示方法: ①将主干电缆和支线电缆分别表示, 如:干线电缆:FD-YJV-4*(1*185)+1*95 0.6/1KV 支线电缆:FD-YJV-4*(1*25)+1*16 0.6/1KV 这种方法在设计时尤为简明,可以方便地表示出支线规格的不同 ②将主干电缆和支线电缆连同表示,如:FD-YJV-4*(1*185/25) +1*95/16 0.6/1KV 这种方法比较直观,但仅限于支线电缆为同一种规格的情况,无法表示支线的不同规格: 由于分支电缆主要由于1KV低压配电系统,因此,其额定电压0.6/1KV在设计标注时,可以省略 5、五芯电缆,线径计算小常识: 4根相、地线是1根保护地线的2倍。如:4*185+1*95,185/2=92.5取95. 4*95+1*50,95/2=47.5取50 4*50+1*25,50/2=25取25 补充知识:单芯电缆线径规格6、10、16、25、35、50、70、95、120、150、185、240、300、400单位:MM2 6、电缆能够承受电流小口诀:(可以使用于电线,指的是铜芯电线缆) 10下5 100上2 25/35四三界 70/95两倍半 含义:10平方以下每平方承受5倍的电流(如:10平方能够承受50安培的电流) 100平方以上每平方承受2倍的电流 25平方以下到10平方每平方承受4倍的电流.35平方以上到70平方每平方承受3倍的电流 70平方和95平方每平方承受2.5倍的电流

  四、电线知识: 1、电线通用符号含义: 〔1〕代号。B-电线(有时不表示) 〔2〕导体。T-铜芯(缺省表示),L-铝芯,R-软铜 〔3〕绝缘。V-聚氯乙烯,X-橡皮,F-氯丁橡皮 〔4〕护套。V-聚氯乙烯 〔5〕其他。R-软电线,P-屏蔽,B-平行

  2、常用电线举例: (1)、BX、BLX:橡胶绝缘电线。固定敷设于室内或室外,明敷、暗敷或穿管,作为设备安装用线。 (2)、BXF、BLXF:氯丁橡胶绝缘电线。同BX型,耐气候好,适用于室外。 (3)、BXR:橡胶绝缘软电线。同BX型,仅用于安装时要求柔软的场所。 (4)、BXHF、BXLHF:橡胶绝缘和护套电线。同BX型,适用于较潮湿的场所和作为室外进户线。 (5)、BV、BLV:聚氯乙烯绝缘电线。同BX型,但耐湿性和耐气候性较好。 (6)、BVR:聚氯乙烯绝缘软电线。同BV型,仅用于安装时要求柔软的场所。 (7)、BVV、BLVV:聚氯乙烯绝缘和护套电线。同BV型,用于潮湿和机械防护要求较高的场所,可直埋土壤中 (8)、BV-105、BLV-105:耐热105℃聚氯乙烯绝缘电线。同BV型,用于45℃及以上高温环境中。 (9)、BVR-105:耐热105℃聚氯乙烯绝缘软电线。同BVR型,用于45℃及以上高温环境中。 (10)、RV 单芯铜芯氯乙烯绝缘绝缘软线。供各种移动电器、仪表、电信设备、自动化装置接线用; 也作为内部安装用线,安装时环境温度不低于-15℃。 (11)、AVR 镀锡铜芯聚氯乙烯绝缘平型连接软线。 (12)、RVB 两芯平型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软线。供各种移动电器、仪表、电信设备、自动化装置接线用; 也作为内部安装用线,安装时环境温度不低于-15℃。 (13)、RVS 两芯铜芯聚氯乙烯绞型连接软线。供各种移动电器、仪表、电信设备、自动化装置接线用; 也作为内部安装用线,安装时环境温度不低于-15℃。 (14)、RVV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圆形连接软线。同RV型,用于潮湿和机械防护要求较高及 经常移动、弯曲的场所。 (15)、ARVV 镀锡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平形连接软线。 (16)、RVVB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平形连接软线。 (17)、RV-105 铜芯耐热105oC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绝缘连接软线。 (18)、AF-205AFS-250AFP-250 镀银聚氯乙氟塑料绝缘耐高温-60oC~250oC连接软电线。 (19)、RFS(两芯绞型)、RFB(两芯平型):丁晴聚氯乙烯复合物绝缘软线。同RVB、RVS型, 但低温柔软性 较好。 (20)、 RXS(RXB):棉纱编织橡胶绝缘双绞(平)型软线。室内日用电器,照明用电源线。 RX:棉纱总编织橡胶绝缘软线。同RXS(RXB)型。 3、规格表示法含义: RVVP2*32/0.2 RVV2*1.0 BVR R: 软线 VV:双层护套线 P屏蔽 2:2芯多股线 32:每芯有32根铜丝 0.2:每根铜丝直径为0.2MM ZR-RVS2*24/0.12 ZR: 阻燃 R: 软线 S:双绞线 2:2芯多股线 24:每芯有24根铜丝 0.12:每根铜丝直径为0.12MM 4、BV、BLV、BVV规格、尺寸: BV 300/500V 0.5 0.75 1 BV、BLV 450/750V 1.5 2.5 4 6 10 16 25 32 50 70 90 120 150 185 240 300 400 BVV 450/750V 1*(0.75-10) 2*(1.5-10)3*(1.5-10) 4*(1.5-6) 5*(1.5-6)

  五、视频传输用材(如:有线电视)知识: 视频信号传输线缆。大致有同轴电缆、双绞线和光纤三种。 介绍常用的同轴电缆的知识: 1、同轴电缆的分类:视频传输用的同轴电缆有SYV75-3、SYV75-5、SYV75-7、SYV75-9、SYV75-12 2、各字母的含义: SYV75-5-1(A、B、C) SYV75-5-41(A、B、C) SYV75-5-2(A、B、C) S 代表射频同轴电缆 Y 代表聚乙烯(PE)绝缘 V 代表聚氯乙烯(PVC)护套 75代表特性阻抗75欧姆 5 代表绝缘外经的近似值 -1,-41或-2代表结构形式代号.一般-1或-41代表内导体为单芯;-2代表内导体为多芯 A:64编 B:96编 C:128编

  六、网线知识: 俗称:五类线 1、网线的分类: 双绞线按电气性能划分的话,通常分为:三类、四类、五类、超五类、六类、七类双绞线等类 型,原则上数字越大,版本越新、技术越先进、带宽也越宽,当然价格也越贵了。我们在为局域网选购线材时 一般来说是选购五类或超五类网线,因为三、四类双绞线一般是使用在10M/bps的以太网中,而五类双绞线能满 足现在日趋流行的100M/bps的以太网,超五类双绞线主要用于将来的千兆网上,但现在也普通应用于局域网中, 因为价格方面比五类线贵不了多少,现在已有六类线了,一般用于ATM网络中,公司局域网中暂时还不推荐采 用。目前三类、四类线目前在市场上几乎没有了,如果有,也不是以三类或四类线出现,而是假以五类,甚至超 五类线出售,这是目前假五类线最多的一种。目前在一般局域网中常见的是五类、超五类或者六类非屏蔽双绞 线,特别是目前的超五类和六类非屏蔽双绞线可以轻松提供155Mbps的通信带宽,并拥有升级至千兆的带宽潜 力,因此,成为当今水平布线的首选线缆。而双绞线又可分为:屏蔽双绞线和非屏蔽双绞线,大多数局域网使用 非屏蔽双绞线(UTP—Unshielded Twisted Pair)作为布线的传输介质来组网,网线由一定距离*的双绞线与 RJ45头(水晶头)组成。

  2、网线的表示方法:超五类网络线的标识是“cat5”,超五类线的标识是“cat5e”,六类线的标识是“cat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