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护套厚度与电缆质量关系

楼主(2014-09-25):
大家都知道,产品质量的好坏、优劣,其第一特征就是从产品的外观质量上反映出来,不管是哪种产品,还是半成品,在生产中都必须重视外观质量,对其实行严格控制和检查。护套是电缆的外观,其外观要求是光滑圆整,光泽均匀,不偏芯(不得超过规定偏差),无机械损伤,压扁,无目力可见的杂物、气泡、砂眼,明显的颗粒、竹节形、麻花形等。护套除了符合上述质量要求外,护套厚度对电缆质量也有一定影响。

   护套厚度低于标准要求当然为不合格,但厚度超出标准要求,也是不合格的。例如:电缆型号为ZR-KVVP 4*1.5mm2,经测得护套厚度平均厚度1.6mm,此种型号如参照GB9330-88标准要求,厚度应为1.2mm。判其不合格原因有以下几点:

   (1)减少使用寿命。电缆敷设以后,会长时间通电,通电会产生热能,导体允许工作温度为70℃,聚氯乙烯长期使用温度不宜超过65℃,如果在夏季,工作温度将会升高,这些温度将会通过外护层散发出来,护套厚度增加,热能难以散发,将会影响电缆使用寿命,因聚氯乙烯在热的作用下,使绝缘层发生一系列的物理和化学变化,丧失了原有的优良性能,导致绝缘性能明显下降,甚至会出现短路,影响机组正常运行。

   (2)材料性能缺陷。材料性能并不是通过厚度体现出来,按照GB8815-2002标准要求,

那它的某一项指标不达标,阻燃聚氯乙烯材料,那它的氧指数低于30。

   (3)电缆结构存在问题。如果导体、绝缘层、编织密度,按照标准要求控制,选择适当填充料使之圆整,这样护套怎能挤得如此之厚呢?

   (4)增加电缆敷设难度。现在电缆敷设以桥架或穿管为主,现在许多企业都在实行电缆要求紧,外径小,在敷设过程中能有空隙,散发热能,保证电缆外护套不受损伤,否则,给施工单位和电缆敷设带来一定困难。

   综上所述,护套厚度应按照标准控制,这样既为企业节约资源,降低材耗,增加利润,又可以保证电缆质量,创造出质优价廉的产品。

网友A:
介绍的不错,技术文章学习一下!

网友B:
 护套厚度应按照标准控制,这样既为企业节约资源,降低材耗,增加利润,又可以保证电缆质量,创造出质优价廉的产品

楼主:
现在线缆竞争很厉害,产品质量参差不齐,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质量。

网友C:
外观检查的话,需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