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PLC的差分输出脉冲可以同时接2个伺服驱动器吗

楼主(2014-09-25):
用的是台达的DVP32EH00M3,2个伺服电机同步运行,PLC输出差分信号,可以直接接2个伺服驱动器吗?还有一路脉冲输出给第三个伺服用,不想加定位模块,请问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A:
可以这样用,如果你不需要差分信号可以单独使用。

楼主:
DVP32EH00M3输出只有差分脉冲

网友B:
可以一试,看你的脉冲的驱动能力够不够了,我印象中有同事这样用过。如果有机会再试试三个,看最多能驱动几个……

网友C(2014-11-03):
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