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软启动器DP通讯

楼主(2014-09-25):
本人现在想通过DP通讯控制一台PSE软启动器,目前状态字采集正常,但是不知道如何切换到总线控制,麻烦各路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2025-01-07):
PSE  和PSTX 都一样的设置,

PLC端,设定的时候,要同时给软启动0.0  ,0.1  ,0.3 这3位同时给1时候才能启动软启动

(反馈0.0,0.3是脉冲型号,0.2是保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