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KF01一直亮SF红灯

楼主(2014-09-25):
S7-300的331  7KF01模拟量输入模块一直亮SF红灯是怎么回事,望大师指教。

网友A:
断线 或   超量程   在卡轨上没扣好 或者模块坏了

网友B:
查看模块信息,做到有的放矢

网友C:
模块后面有拨码,要与组态一致!

网友D(2014-10-27):
1、所检测的传感器断线。

2、模块损坏。

3、模块电源线断线。

4、组态不对

网友E(2014-12-07):
可能是组态不一致, 或传感器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