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吱吱响

楼主(2014-09-25):
12VAC/DC输入,36VDC输出,电源在9V输入的时候总是响,升至12V就没事了,怎么回事呢?

网友A:
12V 升级到 36V ? 玩没玩过,使用什么电路长这么高的电压 ?

网友B(2014-10-27):
发生了谐振导致器件上的功率或者电流增大。应该是某个器件发生了问题。

网友C:
输入电压低时,开关频率下降,开关管导通时间变长,脉冲宽度增加,所以变压器的噪声能听到,电压高时,噪声频率超过人耳识别范围,所以听不到。正常。

网友D:
原则上正常,但建议输入增加高频和低频旁路电容,以增加电池内阻,减少回路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