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 32EH00R 断电记忆寄存器

楼主(2014-09-25):
台达dvp 32EH00R 断电记忆寄存器是D多少,我设好了一关电,开机又没有了。我是D200-D250

网友A:
不清楚,不知相关手册上有不有介绍;

另外,如果有断电保持器件,可了解一下是哪种方式保存的。

网友B:
检查一下是不是程序复位掉了。

网友C:
检查一下你软件系统里的设置,那个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D:
请从D2000开始试试。。。。。。。。。。。。。。。。。。。。

楼主:
秦君,那个画面哪里点出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秦君,那个画面哪里点出来的?

找到了,明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