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LC控制安川伺服电机

楼主(2014-09-26):
公司需要做一台可以控制伺服电机来回循环运动的设备,当机器未调试好的时候,先让伺服轴动起来。每台机器最少两个轴,多的有6个轴,想用PLC做上位机控制伺服运动,每个轴不是同时运行同时停止。假如使用EM253可以实现吗,一个EM253可以带几个伺服,有没有做过的,如何控制?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一个EM253可以控制一个轴,可以考虑用SMART,可以控制3个轴,本身有以太网口,可以通过通讯几个PLC之间相互通讯控制多个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EM253可以控制一个轴,可以考虑用SMART,可...

你的意思是,一个smart可以同时控制3个轴,使用2个就可以实现控制6个轴,不同时运动?

网友B:
OMRON的CP1H可以做4个单独回路的伺服控制。

网友C:
台达DVP EH3-40以上也是可以6路高速脉冲输出的。。

网友D:
用西门子小型PLC(200系列、1200系列、SMART等控制6轴简直就是自杀)!

这个设备控制系统建议用信捷或者大工计控、三菱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西门子小型PLC(200系列、1200系列、SMAR...

能解释一下吗?运算能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西门子小型PLC(200系列、1200系列、SMAR...

那我用226单独控制2个轴应该可以吧

楼主:
我看网上说如果想用触摸屏来修改速度,位置等一些参数时,就不能使用位控向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一个EM2...

对于简单的控制是可以的,运动比较复杂就要用高级的运动控制系统了

楼主:
使用西门子的map_serv库控制时,当移动一个绝对位移和相对位移时,PLC都可以根据位置和设定的时间给伺服一个加减速过程,如图1
但是让我不解的是如果要让伺服电机以一个设定的速度在两个限位之间来回运行,PLC是不是就不能确定它的加减速时间了,因为它不知道还有多少个脉冲它就要停下,即时找了参考点,由于不知道另外一个点的位置,如何确定减速时间,Move_Velocity说是以预设速度运行,就像上面说的加减速怎么办?这条指令如何使用?
再问一下关于伺服的,如果伺服使用模拟量电压控制,也是在两个限位之间来回,电位计手动控制电压大小,到达限位后模拟量反相,由于加减速的原因是不是也不能实现?
谢谢解答!!!

楼主:
我画的接线图。。。。。

网友E:
借楼主的地方问一下:伺服电机从0升到2000转需要多少时间?可以瞬间完成吗?谢谢!

楼主:
没有人帮我一下吗...

网友F(2017-02-12):
那请问下8脚和12脚怎么接,假设用日系的 7 8 11 12脚右怎么接

网友(2019-09-10):
引用 楼主:
没有人帮我一下吗...

引用 楼主:
没有人帮我一下吗...

我不知道对不对,轴来回运动总有记忆,这个记忆多加判断应该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