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于切割机的步进电机出现缺相现象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4-09-26):
电火花线切割机的步进电机,大多为三相六拍或五相十拍制,即按特定相序依次相吸达到伺服进给目的。供应步进电机及步进电机驱动器工控产品的山社电机工程师认为缺相或相序错误都会使步进电机丢步或原地踏步。

这两者的最大区别是:缺相会在该相吸合时使整个电机无工作相而失去锁相力,即手可以转动电机。而相序错误会导至进二退一或进三退二,原地踏步。

已经正常工作过的机床是不会中途相序出错的,通常的毛病是缺相。缺相一般不会离开以下六方面的原因。

1、单板机发出的进给信号是否正确。

2、驱动器提供的24V电源。

3、电机驱动管子的功率输出。

4、功耗电阻的限流和旁路消峰二板管的保护。

5、电缆和插头把驱功电流传送给电机。

6、电机的绕组和引线。

 所以要先观察后动手,功率驱动三极管的工作状态会在发光二极管上明确地显示出来。驱动三极管完好,显示正常仍是缺相状态时,则依次查找联机电缆两端的接插,24V电源的承载能力及功耗电阻的通断,整个过程要做到不盲目的拆卸和焊接。

有两种情形出现时,需与厂商联系后再行修理。

1、确实单板发出的进给信号缺相,

2、步进电机内部断线,如果是驱动三极管失效也应有两种情形,一是发光二极管不亮,应怀疑驱动管已开路,二是发光二极管不灭,则应怀疑驱动三极管已短路,更换驱动管时要注意,使管壳与散热片间要有大面积的稳定接触,贴合面涂导热脂,防止管芯温度不能有效散发而再度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