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模块没有输出电压

楼主(2014-09-26):
第一次使用台达的01PU-H2定位模块,发出指令后,模块FP指示灯亮,测量FP+和FP-两端没有电压,指令执行完成之后或者不执行指令,测量FP+和FP-两端有-4V的电压,请教各位高手,定位模块是不是有问题?总共是三个模块,每个都是这样的。(模块只接24V电源线,其它线都不接也是这样!)

网友A:
定位模块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如想测它的输出可以用显波器,万用表反应不过来兄弟。

网友B:
定位模块输出的是脉冲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