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通信基站防雷接地总则

楼主(2014-09-26):
1 总则

1.0.1为防止移动通信基站遭受雷害,确保移动通信基站内设备的安全和正常工作,确 保构筑物、站内工作人员的安全,-特制定本规范。

1.0.2本规范适用于新建移动通讯基站的防雷与接地设计。对于改建、扩建移动通信基 站的防雷与接地设计,已建基站的防雷与接地技术改造亦可参照执行。设在综合通信楼内 移动通信基站的防类与接地设计应按YDJ26-89《通信局(站)接地设计暂行技术规定》与本规范一并执行。

对于利用商品房(居民住宅、商用办公楼等)作机房的通信基站,亦应参照本规范执行, 其地网应根据现场环境条件的可能进行布没,但机房的工作接地、保护接地、建筑防雷接 地应共用同一个地网。

1.0.3移动通信基站的防雷与接地设计应本着综合治理、全方位系统防护的原则,统筹 设计、统筹施工,以确保工程质量,切实做到安全可靠。

1.0.4移动通信基站的防雷与接地工程设计中应采用有理论依据、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 并经部级主管部门鉴定合格的产品。

2 术语

2.0.1环形接地装贯

围绕移动通信基站机房四周,按规定深度埋设于地下的封闭环形拔地体(含垂直接地体 )。

2.0.2接地体

埋入地下并直接与大地接触的导体。

2.0.3接地汇集线

引出机房、电力室等各种接地线的公共接地母线。

2.0.4接地引入线

接地汇集线与接地体之间的连接线。

2.0.5接地线

通信设备与接地汇集线之间的连线。

2.0.6接地系统

接地线、接地汇集线、接地引入线以及接地体的总称。

3 移动通信基站的防雷与接地

3.1 供电系统的防雷与接地

3.1.1移动通信基站的交流供电系统应采用三相五线制供电方式。

3.1.2移动通信基站宜设置专用电力变压器,电力线宜采用具有金属护套或绝缘护套电 缆穿钢管埋地引人移动通信基站,电力电缆金属护套或钢管两端应就近可靠接地。

3.1.3当电力变压器设在站外时,对于地处年雷暴日大于20天、大地电阻率大于100 Ω·m的暴露地区的架空高压电力线路,宜在其上方架设避雷线,其长度不宜小于 500m。电力线应在避雷线的25°角保护范围内,避雷线(除终端杆处)应每杆作一次接地。

为确保安全,宜在避雷线终端杆的前一杆上,曾装一组氧化锌避雷器。

若己建站的架空高压电力线路防雷改造采用避雷线有困难时,可在架空高压电力线路终端杆、终端杆前第一、第三或第二、第四杆上各增设一组氧化锌避雷器,同时在第三杆或第 四杆上增设一组高压保险丝。

避雷线与避雷器的接地体宜设计成辐射形成环形。

3.1.4当电力变压器设在站内时,其高压电力线应采用电力电缆从地下进站,电缆长度不宜小于200m,电力电缆与架空电力线连接处三根相线应加装氧化锌避雷器,电缆两端金属外 护层应就近接地。

3.1.5移动通信基站交流电力变压器高压侧的三根相线,应分别就近对地加装氧化锌避雷器,电力变压器低压侧三根相线应分别对地加装无间隙氧化锌避雷器,变压器的机壳、 低压侧的交流零线,以及与变压器相连的电力电缆的金属外护层,应就近接地。出入基站的所有电力线均应在出口处加装避雷器。

3.1.6进入移动通信基站的低压低压电力电缆宜于从地下引入机房,其长度不宜小于 50m(当变压器高压侧已采用电力电缆时,低压侧电力电缆长度不限)。电力电缆在进入机房交流屏处应加装避雷器,从屏内引出的零线不作重复接地。

3,1.7移动通信摇站供电设备的ll二,品,小俯山的金j禹部分、监币揣的偿地端v均应作保护快地,产线作t卖主午,保护“

3.1.8移动通信基站直流工作地,应从室内接地汇集线上就近引接,接地线截面积应满 足最大负荷的要求,一般为35-95mm2 ,材料为多股铜线。

3.1.9移动通信基站电源设备应满足相关标准、规范中关于耐雷电冲击指标的规定, 交流屏、整流器(或高频开关电源)应设有分级防护装置。

3.1.10电源避雷器和天馈线避雷器的耐雷电冲击指标等参数应符合相关标准、规范 的规定。

3.2 铁塔的防雷与接地

3.2.1移动通信基站铁塔应有完善的防直击雷及二次感应雷的防雷装置。

3.2.2移动通信基站铁塔宜采用太阳能塔灯。对于使用交流电馈电的航空标志灯,其电 源线应采用具有金属外护层的电缆,电缆的金属外护层应在塔顶及进机房入口处的外侧就近接地。塔灯控制线及电源线的每根相线均应在机房入口处分别对地加装避雷器,零线应 直接接地。

3.3天馈线系统的防雷与接地

3.3.1移动通信基站天线应在接闪器的保护范围内,接闪器应设置专用雷电引流下线,材 料宜采用40mmχ40mm镀锌扁钢。

3.3.2基站同轴电缆馈线的金属外护层,应在上部、下部和经走线架进机房入口处就近接 地,在机房入口处的接地应就近与地网引出的接地线妥善连通。当铁塔高度大于或等于 60m时,同轴电缆馈线的金属外护层还应在铁塔中部增加一处接地。

3.3.3同轴电缆馈线进入机房后与通信设备连接处应安装馈线避雷器,以防来自天馈线 引入的感应雷。馈线避雷器接地端子应就近引接到室外馈线入口处接地线上,选择馈线避雷器时应考虑阻抗、衰耗、工作频段等指标与通信设备相适应。

3.4 信号线路的防雷与接地

3.4.1信号电缆应由地下进出移动通信基站,电缆内芯线在进站处应加装相应的信号避 雷器,避雷器和电缆内的空线对均应作保护接地。站区内严禁布放架空缆线。

3.4.2对于地处年雷暴日大于20天、大地电阻率大于100Ω·m地区的新建信号 电缆,宜采取在电缆上方布放排流线或采用有金属外护套的电缆,亦可采用光缆,以防 雷击。

3.5 其他设施的防雷与接地

3.5.1移动通信基站的建筑物应有完善的防直击雷及抑制二次感应雷的防雷装置(避雷 网、避雷带和接闪器等)。

3.5.2机房顶部的各种金属设施,均应分别与屋顶避雷带就近连通。机房屋顶的彩灯应 安装在避雷带下方。

3.5.3机房内走线架、吊挂铁架、机架或机壳、金属通风管道、金属门窗等均应作保护 接地。保护接地引线一般宜采用截面积不小于35mm2的多股铜导线。

4 移动通信基站的联合接地系统

4.1地网的组成

4.1.1移动通信基站应按均压、等电位的原理,将工作地、保护地和防雷地组成一个联 合接地网。站内各类接地线应从接地汇集线或接地网上分别引入。

4.1.2移动通信基站地网由机房地网、铁塔地网和变压器地网组成,地网的组成如图 4.1.2所示。基站地网应充分利用机房建筑物的基础(含地桩)、铁塔基础内的主钢筋和 地下其他金属设施作为接地体的一部分。当铁塔设在机房房顶,电力变压器设在机房楼内时,其他网可合用机房地网。

4.1.3机房地网组成:机房地网应沿机房建筑物散水点外设环形接地装置,同时还应利 用机房建筑物基础横竖梁内两根以上主钢筋共同组成机房地网。当机房建筑物基础有地桩时,应将地桩内两根以上主钢筋与机房地网焊接连通。

当机房设有防静电地板时,应在地板下围绕机房敷设闭合的环形接地线,截面积应不小于50mm2,并从接地汇集线上引出不少于二根截面积为50-75mm2的铜质接地线与引线排的南、北或东、西侧连通。

4.1.4对于利用商品房作机房的移动通信基站,应尽量找出建筑防雷接地网或其他专用 地网,并就近再设一组地网,三者相互在地下焊接连通,有困难时也可在地面上可见部分焊接成一体作为机房地网。找不到原有地网时,应因地制宜就近设一组地网作为机房工作 地、保护地和铁塔防雷地。工作地及防雷地在地网上的引接点相互距离不应小于5m,铁塔 尚应与建筑物避雷带就近两处以上连通。

4.1.5铁塔地网的组成:当通信铁塔位于机房旁边时,铁塔地网应延伸到塔基四脚外 1.5m远的范围,网格尺寸不应大于3mχ3m,其周边为封闭式,同时还要利用塔基桩内两根以上主钢筋作为铁塔地网的垂直接地体,铁塔地网与机房地网之间应每隔3-5m相互焊接连通一次,连接点不应少于两点。

当通信铁塔位于机房屋顶时,铁塔四脚应与楼顶避雷带就近不少于两处焊接连通,同时宜在机房四角设置辐射式接地体,以利雷电流散流。

4.1.6变压器地网的组成:当电力变压器设置在机房内时,其地网可合用机房及铁塔地 网组成的联合地网;当电力变压器设置在机房外,且距机房地网边缘30m以内时,变压器地 网与机房地网或铁塔地网之间,应每隔3-5m相互焊接连通一次(至少有两处连通),以相互组成一个周遍封闭的地网。

4.1.7当地网的接地电阻值达不到要求时,可扩大地网的面积,即在地网外围增设 1圈或2圈环信接地装置。环形接地装置由水平接地体和垂直接地体组成,水平接地体周边为封闭式,水平接地体与地网宜在同一水平面上,环形接地装置与地网之间以及环形接地 装置之间应每隔3-5m相互焊接连通一次;也可在铁塔四角设置辐射式延伸接地体,延伸接 地体的长度宜限制在10-30m以内。

4.2 接地体

4.2.1接地体宜采用热镀锌钢材,其规格要求如下:

钢管 φ50mm,壁厚不应小于3.5mm。

角钢 不应小于50mmχ50mmχ5mm。

扁钢 不应小于40mmχ4mm。

4.2.2垂直接地体长度宜为1.5-2.5m,垂直接地体间距为其自身长度的1.5-2倍。若遇到土壤电阻率不均匀的地方,下层的土壤电阻率低,可以适当加长。当垂直接地体埋设有 困难时,可设多根环形水平接地体,彼此间隔为1-1.5m,且应每隔3-5m相互焊接连通一次。

4.2.3 在沿海盐碱腐蚀性较强大或大地电阻率较高难以达到接地电阻要求的地区,接地体宜采用具有耐腐、保湿性能好的非金属接地体。

4.2.4接地体之间所有焊接点,除浇注在混凝土中的以外,均应进行防腐处理。接地装 置的焊接长度:对扁钢为宽边的2倍,对圆钢为其直径的10倍。

4.2.5接地体的上端距地面不应小于0.7m,在寒冷地区,接地体应埋设在冻土层以下。

4.3 接地线和接地引入线

4.3.1接地线宜短、直,截面积为35-95mm2,材料为多股铜线。

4.3.2接地引入线长度不宜超过30m,其材料为镀锌扁钢,截面积不宜小于40mm-4mm 或不小于95mm2的多股铜线。接地引入线应作防腐、绝缘处理,并不得在暖气 地沟内布放,埋设时应避开污水管道和水沟,裸露在地面以上部分,应有防止机械损伤的措施。

4.3.3接地引入线由地网中心部位就近引出与机房内接地汇集线连通,对于新建站不应 少于两根。

4.4 接地汇集线

4.4.1接地汇集线一般设计成环形或排状,材料为铜材,截面积不应小于120mm 2,也可采用相同电阻值的镀锌扁钢。

4.4.2机房内的接地汇集线可安装在地槽内、墙面或走线架上,接地汇集线应与建筑钢 筋保持绝缘。

5 接地电阻

5.0.1移动通信基站地网的接地电阻值应小于5Ω,对于年雷暴日小于20天的地区,接 地电阻值可小于10Ω。

5.0.2架空电力线与电力电缆接口处的保护接地以及电力变压器(100kVA以下)保护 接地的接地电阻值应小于10Ω。

5.0.3架空电力线上方的避雷线及增装在高压线上的避雷器的接地电阻值,其首端(即 进站端)应小于10Ω,中间或末端应小于30Ω。

附录A 验收、检查接地电阻值 测试极棒的布置

验收、检查移动通信基站接地电阻值时,测试所需电流极棒埋设位置与地网边缘之间的距离,应不小于该地网等效直径的3-5倍,电压极棒埋设位置与地网边缘之间的距离应 为电流棒到地网距离的0.5-0.6倍。

附录B 本规范用词说明

B.1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对于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以便在工程中区别对待。

B.1.1 表示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B.1.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B.1.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

反面词采用“不宜”。

B.2条文中指明必须按其他有关标准和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 合……要求或规定”。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和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可参照……”。

附加说明

主编单位:邮电部设计院

主要起草人:谢峰马士贻 马为民

解释、修订、监督执行:信息产业部综合规划司

条文说明

目次

1、总则

3、移动通信基站的防雷与接地

4、移动通信基站的联合接地系统

5、接地电阻

1 总则

1.0.1移动通信基站包括模拟移动电话网基站、数字移动电话网基站、集群通信基站、无线寻呼基站及其他无线通信站。

3 移动通信基站的防 雷与接地

3.3.1为确保安全,移动通信基站天馈线铁塔上的接闪器所设雷电引流下线,其上端应与接闪器焊接连通,下端应与机房接地引入线在联合地网上的引接点相互离开5m以上的部 位焊接连通,条件允许时,宜在10-15m部位焊接连通。

4 移动通信基站的联 合接地系统

4.1.4本条中提到利用商品房作为移动通信基站机房时,其防雷与接地仍应参照本规范进行全方位的防雷与接地设计。但由于现场环境条件不一,其地网往往难以按本规范组成沿 房屋四周封闭式的环形地网,所以对地网组成方式给予了灵活考虑,但移动机房工作地、保护地、铁塔防雷地三者应共同地网,且要求铁塔与建筑物连同(含地下、楼顶),有困 难时应确保楼顶避雷带与铁塔地网连通。对于地处市郊、多雷区(年雷暴日大于20天以上) 或建筑物较高而得不到周围建筑物防雷设施保护的民房作移动通信基站,其地网应按本规范 进行布置,并尽可能找出该建筑物原设的防雷地网,在地下、地面上一一多点(两点以上)焊接连通,以确保安全。

4.1.5对于在原有通信楼旁设的铁塔,其地网应与原机房地网共同组成一个沿楼房四周封闭式的地网,机房工作地可直接从通信楼所设接地汇集线上引入。若楼房四周部分地段 难以在地下敷设接地体时,可以因地制宜走墙根或走浅槽过渡到可以入地地段再入地,从而形成沿楼房四周的封闭环形接地装置,同时铁塔上端仍应与楼顶避雷带不少于两处焊接 连通,以确保安全。

5 接地电阻

5.0.1参照集群移动通信基站及维护规程有关接地电阻的规定,将移动通信基站的接地 电阻值定为小于5Ω,在年雷暴日小于20天的地区,移动通信基站接地电阻值定为10Ω是恰 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