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电路设计

楼主(2014-09-26):
请问各位大神:中小型风力发电机用整流电路怎么设计?是不是也是 二极管桥式整流电路+滤波电路+稳压电路这样的模式?非常感谢!

网友A:
不能直接整流吧,是不是得需要增加整流变压器呀。

网友B:
这一块都没怎么了解过。

网友C:
因风速原因会导致风力发电机的输出电压和频率变化,先应该有一个阈值电压控制,即当风力发电机的输出达到一定功率才接受其输出,之后便是楼主说的二极管桥式整流电路+滤波电路+稳压电路或逆变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风速原因会导致风力发电机的输出电压和频率变化,先应该...

阈值电压好像也没有太多用处?只要整流二极管选得足够大就好了吧?

网友D:
整流、逆变、稳压、整流后才给蓄电池充电。风速变化,发电机的电压也是变化的,不稳定电压是没法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流、逆变、稳压、整流后才给蓄电池充电。风速变化,发电...

我说的还是你说的第一步整流,至于后面的还未曾考虑~~

网友D:
小型风电有直流发电机,可直接给电瓶充电;大型的风电机组多数是异步发电机,控制系统就很复杂了,包括浆叶调整。几百瓦的应该是永磁同步发电机,输出交流电,那第一步就是整流。

网友E(2015-04-29):
这个是有自适应电路的.微风和强风天地之差呀.不自动调整还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