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1平方-240平方电缆及单芯电线的的承载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4-09-26):
低压1平方-240平方电缆及单芯电线的的承载电流是多少

网友A:
   聚氯乙烯绝缘导线明敷的允许载流量(单位A,最高允许温度65℃)

额定截面(mm)   铝芯(BLV)                铜芯(BV,BVR)

                             环              境             温              度

                25℃     30℃   35℃   40℃          25℃   30℃   35℃   40℃

1.0        --             --        --          --              19      17       16       15

1.5       18         16        15       14              24      22       20      18

2.5       25         23         21      19              32      29       27       25

4             32         29         27       25             42      39       36       33

6             42         39         36       33             55      51       47       43

10          59          55         51       46             75      70       64       59

16          80          74         69       63           105      98      90       83

25          105        98         90       83           138     129    119    109

35          130       121      112      102         170     158    147    134

50          165       154      142      130         215     201    185    170

70          205       191      177      162         265     247    229    209

95          250       233      216      197         325     303    281    257

120        285       266      246      225         375     350    324    296

150       325       303       281      257        430     402     371    340

185       380       355       328      300        490     458     423    387

楼主:
谢谢你,非常感谢你的资料,再次谢谢你

网友B:
详情请百度(电缆载流量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详情请百度(电缆载流量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