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线路过长突然缺相变压器低压侧相间还是380V急急急

楼主(2014-09-26):
用户在野外,10KV线路从2公里多拉过来,到柱上油变上,昨天10KV有一相缺相,变压器低压三相之间的电压在430之间,不一会就烧坏了十几台电机,我在低压进线上还装了断相失压继电器,可低压进线柜没有跳,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高压侧两相电压在变压器中产生的磁通也会在第三相中产生磁通回路,所以在低压侧也会有电压产生,当产生的电压高于设定的缺相电压值时不会导致失压继电器动作。

网友B:
如楼上所说,高压缺相时,低压三相均会有电压;

但低压三相电压可能会不平衡,并且可能随负载的变动而变动。

网友C:
1、加装高压断相保护器;

2、低压零序保护;

网友D:
你应该采用开口三角形电压互感器接线来监测缺相。平时开口为0V(或很低),缺相时,电压就出来了。基本的继电保护策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采用开口三角形电压互感器接线来监测缺相。平时开口...

 谢谢,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