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通讯

楼主(2014-09-26):
前几天帮朋友换了一台变频器,是和PLC通讯的。我按使用说明书上把变频器的通讯参数(还有其他参数)全部设置的和以前老变频器一样,但不能使用。最后我把老变频器的CPU板换到新变频器上就好了。请问变频器和PLC之间通讯还需要什么编程吗?望高手指点!

网友A:
1,一个是你 变频器上设置通讯,你完全设置成一样不是地址被占用 吗?

2,在PLC 中也有 变频器 通讯地址对应的参数传递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