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三垦vm06什么情况下会突然降低频率,几秒或十几秒后才恢复?

楼主(2014-09-26):
如题,是不是过电压保护?

网友A:
力矩超了。。。。。。。换大一点的变频器。

楼主:
谢谢力矩超了,应该是

网友B(2015-04-13):
您说的我们可以做:

burkert气动回转执行器 http://www.burkertchina.net/pneumatic/

    宝德电动回转执行器:burkertchina.net/electric/

    burkert电动回转执行器 http://www.burkertchina.net/electric/

    宝德附件:burkertchina.net/accesso/

    burkert附件 http://www.burkertchina.net/accesso/

    宝德执行机构驱动系统:burkertchina.net/actdrive/

    burkert执行机构驱动系统 http://www.burkertchina.net/actdrive/

    宝德奇异阀:burkertchina.net/singularv/

    burkert奇异阀 http://www.burkertchina.net/singularv/

    宝德先导阀:burkertchina.net/pilotv/

    burkert先导阀 http://www.burkertchina.net/pilotv/

    宝德Namur阀:burkertchina.net/nam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