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三相电机改单相电机的方法

楼主(2014-09-26):
今天在群里看到有人问三相电机改单相电机的方法

有热心人邓工解答:

加电容---工作电容的计算方法为
GC=1950*额定电流/(单相电压*功率因数)

阿城回答:一盘6%,每100w6微法。-----这个我没看懂,希望能够得到更详细的解答

网友A:
用单相电源使三相电动机运行,只需增加一只合适的移相电容器,方法如下:

     对于星形接法的电动机,接线方法如图1;对于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接线方法如图2。

根据实践移相电容的容量数值上应约等于0.07与电动机功率之积,如电动机功率为150瓦,所选电容器的容量应约等于0.07 x 150=10.5微法,用两个日光灯电容器(4.75μF)并联即可满足要求。

如果电动机启动很快,而且听到较大的嗡嗡声,应减小电容器容量;如电动机启动缓慢,可适当增大电容器容量。又如电源线由接a点改为接b点,则可改变电动机转向。

网友B:
走走哥回答的已经够完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走走哥回答的已经够完整了

网友D(2014-10-27):
学习了,,,楼主辛苦;额,哈哈哈啊啊啊啊

网友E:
上世纪50年代电工热衷于讨论的话题,现在还有谁能那样使用电机呢?三相电机单相运行功率下降很多,没有使用价值。市场上单相电机种类齐全,各种功率都有,比使用三相电机改既省钱又方便,何苦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