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屏与扫描枪通讯

楼主(2014-09-26):
请教台达B系列触摸屏com2口与三菱PLC连接;

com1口通过rs232串口线连接来自扫描枪的25位字符串信号,

该怎样设置和调试啊?

网友A:
B系列触摸屏的USB口可以自动识别并连接标准的USB条码枪,然后配合数值输入中的BARCODE输入元件来做条码输入,做起来简单但必须先做测试,确保触摸屏能认到条码枪,用串口的话则必须编自由口通讯宏程序来做比较麻烦。

网友(2014-10-26):
引用 网友A:
B系列触摸屏的USB口可以自动识别并连接标准的USB条...

感谢你的回复,

请问自由口通讯 该如何编啊?有案例么?

COM1口的通讯设置该怎么设置啊?

因为其实不是我自己的扫描枪,是另外家的扫描枪,接到别家的电脑上,然后通过电脑后的rs232串口传递到我的com1口的;

网友B:
我们正好也快做这个案子的   这段时间我也查了资料我用的是FX2N-IF通讯 首先你需要了解扫码枪的通讯协议比如说串口通讯按照你说的你需要别人家的电脑提供一个通讯串口给你

截图无法上去  如有需要可以一起探讨823277233

网友A:
说穿了就是与PLC做自由口通讯是一样的,指定好对应的COM口和通讯参数,然后执行接收或发送代码的工作,至于预先存放什么样的代码或者接收上来的代码中哪些是有用的,则需要根据下位机设备的通讯协议来,具体的收发指令看手册巨集指令中通讯部分的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穿了就是与PLC做自由口通讯是一样的,指定好对应的C...

你说的没错,我就是想先将条码上的数据读出来,存储于内部变量中,在将内部变量转存至PLC寄存器中;

这个com口不知道设置啊;设置成null吗?

网友A:
设成NULL或者直接把勾去掉,相当于不用触摸屏自带的通讯驱动,然后分两步,第一步在选项下的Initial初始化宏中写入INTCOM指令来指定串口的通讯格式,用SELECTCOM指令来指定串口号,第二步根据你通讯的时序特点在CLOCK/BACKGROUD/画面CYCLE宏或者元件宏中用GETCHARS指令来接收代码,再用mov或Bmov指令来将代码做搬移。大致就是这样,具体的可以看手册巨集指令中几条指令的说明和范例。

网友A:
根据你的架构,还有种办法,如果你的电脑是支持MODBUS通讯协议的话,可以将屏的COM1口设成MODBUS RTU/ASCII SLAVE做从站,然后电脑将数据丢到触摸屏的内部地址($0对应MODBUS地址的40001),屏再用宏指令BMOV把$0的数据丢到PLC中也可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成NULL或者直接把勾去掉,相当于不用触摸屏自带的通...

对,initial宏没有问题;

但是background宏出了问题,请问该怎么写呢?能具体点么?

网友:
#选择com1来接受数据

SELECTCOM(0)

#接受的数据放在$0的文数字显示里面,长度为15个beyt

$9999 = GETCHARS($0, 15, 500)

#判断是否有数据接收过来

IF $0 != 0 (DW)

BITON $100.0

DELAY 1500

BITOFF $100.0

GOTO LABEL 1

ENDIF

if $2 != 0 (DW)

BITON $100.0

DELAY 1500

BITOFF $100.0

GOTO LABEL 1

ENDIF

END

if $4 != 0 (DW)

BITON $100.0

DELAY 1500

BITOFF $100.0

GOTO LABEL 1

END

LABEL 1

END

这个写成background宏,老是提示语法错误,请问哪里呢?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如何把内部变量$0 经转换后存在三菱plc寄存器d里面去?

IF $0 == 88888888(DW)

({Link2}0@D-210) = 3

ELSE ({Link2}0@D-210) = 0

END

这样可以吗?

(加入$0是我从扫描枪的数据;  它最长扫描多少位呢?)

假如$0为15位,该如何将他转化到d210去呢?D210的值为1、2、3、4、5、6等数字,条码型号不一样,往上加

网友A:
对:   #选择com1来接受数据SELECTCOM(0)#接受... 内容的回复!

一个宏程序中只能有一个end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经转换后存在三菱pl...

条码枪读上来的肯定是ASCII字符代码,1个字符代码占1个BYTE,所以1个WORD里放2个字符,但你要弄清楚$0放的未必是第1个条码字符,而是放的通讯接收的第1个代码,具体的条码数据从第几个代码开始要看你条码枪通讯协议中规定的数据帧格式。不要急着做宏通讯啊,你又不是条码枪直连人机,当中还有一台电脑的,我不是说了可以直接走MODBUS通讯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

实际上我通过扫描枪的内部变量值与要转换的PLC寄存器值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只能用这种IF语句去写,但还是有点小问题

网友D(2015-04-05):
我已经做出来了,很简单的,对条形码来说,barcode输出是没有问题的,和PC做以太网,但好像扫二维码有点难了,因为二维码里面有中文的产品名,扫进去显示出来,做不出二维码的文字字体,有点麻烦,有做出来的朋友一起分享一下!

网友E(2018-05-02):
怎么做的?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