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组态问题,由于程序一直不能上载,老是通讯失败

楼主(2014-09-26):
mcgs组态问题,由于程序一直不能上载,老是通讯失败,现在将触摸屏内的文件 用u盘直接拷贝出来没看到mce格式文件,现在就是问下u盘拷贝出来的文件能转换成mcgs组态软件能打开的文件吗?

楼主:
上传的文件就是我用u盘从触摸屏内拷贝出来的 ,求大神帮忙看下

网友A:
楼主说的上载,上把屏里的文件考到电脑里吗,一般人在下载时都不会支持上载的。这应该是U盘综合功能包,做过几次,老是提示目录不对,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B:
只要是别人下载的时候选择了禁止上载,原文件是搞出还原的。不然人家的劳动成果算个啥?

MCGS也不会这么衰。

网友C:
MCGS在下载的时候若你不勾选,支持工程上载。那么文件是不支持上载的。

网友D:
 同意4楼的, 这个主要是看你在上次下载地有没有选 支持工程  上传功能。 如没有的知,你 U 盘上传的是不能直接修改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