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网掉网的事情

楼主(2014-09-27):
网络是西门子的DP网络,有一次莫名奇妙的出现个(网络故障),排除972都没有问题。报故障的变频器在DP网络的中间,不是尾部,就只出现这样的情况。复位后还能用。过个十分八分钟后还会报同样的问题。同时伴随着一台机器的220V的漏电开关跳闸。但跳闸的设备和网络没有任何的直接联系。现阶在甩开了跳闸的设备后就没有报过。但后来跳闸的设备又投入运行也没有报过此故障。希望高人指点一下,问题材出在哪里?

网友A:
变频器坏了。。。。。

楼主:
变频器都是好的,现在一直用着都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频器都是好的,现在一直用着都没有问题。。。

變頻器壞了,並不是只是指它的運行部分,比如它的通訊卡壞了但是運行沒有問題,

网友B:
可能是变频器坏了,检查一下了。

楼主:
但现在用的一直都是挺好的,也没有出现过网络故障,而且那天报故障不是一台,而是连续的四五台,还包括一个从站ET200

网友C(2021-08-15):
一般网络不稳定有几个原因可以查一下,一个是终端电阻是否有;还有系统接地是不是有; 再就是检查一下是不是每个DP设备都接地了(这个比较关键,如果DP设备只接了AB两根线,就可能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