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MT4300C触摸屏停留在启动屏,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14-09-27):
这几天在学习触摸屏的自由协议,不小心把指针的赋值写错了,下到触摸屏里后就出现触摸屏不能通信,清除用户所有数据后都不行,并且电脑上还找不到驱动,用串口直接没反应,只要涉及上传的数据直接不能用。调到更新内核和文件系统设置也一样,直接通信超时,只有在系统设置和触摸屏校准时有驱动能控制一下,但也不能下载东西,一下就出错。

求助如何恢复。

PS:系统设置和触摸屏校准时系统运行是正常的。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如果恢复出厂设置是清空用户数据的话,我也试过了,没用。我猜测可能是自带系统被我修改了。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B:
你用串口下载下试试,屏自带的系统不是随便就能改是了的。

网友C:
用串口下载,显示“正在配置通讯参数中,请等待....”,最后显示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