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变频POFF故障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4-09-27):
请老师指点,我的变频一上电就出这个POFF。请老师指点下。是米兰变频。

网友A(2015-01-02):
我以前遇到过此故障是因为风扇短路引起的。。 这几天又接修了一个同样的机型。检测也是风扇短路。更换风扇以后还是上电POFF。主板电压检测的电位器旋到低就报E07过压。暂时也没头绪。同求论坛的高手指教。

网友A:
M5000   15KW

网友A:
检修了一会,确定故障是由于24C04损坏引起的。。目前我也没找到可用的程序。打算明天去客户公司拆个好用的复制程序一下。。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不知道论坛哪位大神手头有程序。还望不吝发出来。

网友B:
不懂 我也就进来那个积分就走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