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 导线间隙大小更改

楼主(2014-09-27):
怎么把两根导线相交位置的半圆改大写

网友A:
这个我还没发现。

我只是觉得,电气元件的符号,注释文字比较小,我一直没搞定怎么统一调整得大一点

也就是在插入元件后,就是大一点的符号标示。

有人说单个元件可以修改属性,这个如果元件多了没法修改。几十页的元件图纸,难道挨个修改?

另外说在插入的时候有个放大比例,这个我也不适用,我只需要把注释的字调大一点。

网友A:
楼主说的这个半圆圈大小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这个半圆圈大小应该可以的。

你这个画的好啊,我画的都看不见。。。。。怎么弄的 啊?

我只把交点、线号弄好好了(在块里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