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的GXO系列触摸屏编程说明

楼主(2014-09-27):
现在在学HMI GXO 3501 触摸屏  好多资料没有。求大侠提供资料,急急急急。

网友A(2016-08-06):
施耐德触摸屏很少有人用···

网友B(2017-07-19):
同求   机床显示时间同步等待中 ·不知咋弄

网友C(2019-05-08):
能把5.1版本的施耐德触摸屏编程软件和序列号也发给我吗,

网友D(2020-10-21):
在变量点这个按钮显示系统变量,

_Year4就是年,比如2020年就是2020

_Year2就是年的后两位,比如2019年就是19

_Month就是月

_Day就是天

_Hour就是小时

_Minutes就是分钟

_Seconds就是秒

网友D:
在变量里面建个字的数组,数组名字叫MW10,数组维数选10,这样就建立了MW10[0]到MW[9]这10个字变量

网友D:
在变量里,鼠标放到建立的MW10这个变量组名称上点右键选择配置设备地址,在弹窗里面选%MW10,设备地址增量为1,这样就给变量MW10[0]到MW10[9]分配了plc的地址%MW10到%MW19

网友D:
在动作里面选周期动作,频率选1秒,下一步,里面选脚本,建立个新脚本

网友D:
编辑脚本

int X1=0;   //建立变量

X1=_Year4.getIntValue();     //读年到X1变量

MW10[0].write(X1);          //把X1变量里读到的数写到PLC的地址%MW10

其他的月日时分秒的自己加,然后点验证看看有没有错误,确定。好了,这样就可以把屏的时钟给到PLC,PLC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反过来也可以把PLC的时钟给到屏的时钟变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