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接电磁阀大家都用什么电线

楼主(2014-09-27):
不止平时大家用什么线缆来接电磁阀,用这种线缆是不是有点浪费。

就这样一卷线基本上就用完了。

网友A:
看起来不错的

网友B:
1 省了线,但是牺牲了IP等级。

2 把com端并联一起,其中某个线出现问题,后面的电磁阀都要歇菜。

小公司的降低成本的做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 省了线,但是牺牲了IP等级。2 把com端并联一起...

这种方式应该是比较专业的,只要用质量好的线,一般也不会出现线路从中间段的情况,都是接线端子的问题。即使用多股铜线走线,你完了还不要加套塑料防护管,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 省了线,...

线的质量很好的, 就觉得公司的这点不错。

网友D:
建议附近搞个过渡中间箱子。通过端子连接,

我们做的液压站就是这样弄的。

网友E:
 这是什么线呀,一般电磁阀都是这类三苡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什么线呀,一般电磁阀都是这类三苡线呀

根据电磁阀数量来选,这个是十二芯的0.3平方的多芯线

网友F:
电磁阀用得起,线买不起!

网友G:
   不好看,还是应该一直电磁阀一根线,环境恶劣的话还要用波纹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 省了线,...

说的不好听,中国人干事就不想干干好,投机耍滑, 标准定了当样子的么? 可能有人讲节约成本需要,能省就省,;;;;结果就是越干越差。

网友H:
我们用的是耐油腐蚀的线缆。

网友I(2018-07-06):
我们公司生产的电磁阀,现在都是集中到一个多针接口上接线。方便多了。

网友J(2018-12-02):
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