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加速指令与减速指令的PLC

楼主(2014-09-27):
PLC控制伺服,有哪位大神用过加速、减速可分别控制的PLC,求推荐

网友A:
松下的PLC貌似可以分别设置加减速时间,减速停止。不知道符合你的意思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的PLC貌似可以分别设置加减速时间,减速停止。不知...

查了下松下的编程手册,位置(脉冲)控制指令中好像加速时间与减速时间是在一起的,您用的什么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