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相触电

楼主(2014-09-27):
   触电是指电流通过人体引起不适,伤害,死亡的事件。

   一般为非故意,不小心,缺少常识与保护而造成。它与电压,环境(绝缘),各人的身体条件有关。

   一般36V电压以下为安全电压。

单相触电是指人体只接触一根相线时发生的触电和电源中心点不接地触电。

1、中心点接地触电

2、中心点不接地触电

   接地保护一般用于配电变压器中性点不直接接地(三相三线制)的供电系统中,用以保证当电气设备因绝缘损坏而漏电时产生的对地电压不超过安全范围。

   如果家用电器未采用接地保护,当某一部分的绝缘损坏或某一相线碰及外壳时,家用电器的外壳将带电,人体万一触及到该绝缘损坏的电器设备外壳(构架)时,就会有触电的危险。相反,若将电器设备做了接地保护,单相接地短路电流就会沿接地装置和人体这两条并联支路分别流过。

   一般地说,人体的电阻大于1000欧,接地体的电阻按规定不能大于4欧,所以流经人体的电流就很小,而流经接地装置的电流很大。这样就减小了电器设备漏电后人体触电的危险。

网友A:
  做电工的都不会怕电,也可能都被电过的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电工的都不会怕电,也可能都被电过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