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触摸屏中英文语言切换

楼主(2014-09-27):
急!请问如何实现AB触摸屏界面的中英文切换,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两种方法 以中文英文为例

1,十分简单 就是将中文的屏幕 复制一遍全部改为英文,只要在主屏幕设置中文 英文切换按钮即可

2,利用系统自带的语言切换按钮 分别设置中 英两个按钮, 然后在tool--language--export as excel 然后对应英文后面写中文 在导入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法 以中文英文为例1,十分简单 就是将中文的屏幕...

 很感谢你的帮助,但是我试了只有系统时间会自动中英文转换,其余控件的caption都没有变化,您可以说得再详细点吗

网友B(2016-11-26):
thanks a lot  ,set up success

网友C(2019-06-22):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法 以中文英文为例1,十分简单 就是将中文的屏幕...

捕获.PNG哥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