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u s7-200 组态王

楼主(2014-09-27):
各位前辈有做过无线远程控制的帮帮忙,谢谢。

我是个爱好者在自学plc编程,对modbus协议不是很熟悉,想通过组态王远程连接dtu,并控制dtu下的s7-200(cpu222),现在需要组态王和plc的程序,简单的例程也可以,学习哈,谢谢 qq:626539928欢迎指导

网友A:
据我所知,DTU一般都有自己的接受平台;

那么组态王其实就是和DTU接受平台之间数据处理。

楼主:
今天已经做了个时钟程序,把c寄存器的时间信号传到vw寄存器了,也能通过dtu在组态王中显示时分秒了,现在就是还不知道m0.0的寄存器这么能把0,1 数据写入,用了组态王v寄存器没能实现,还有就是q点00001能不能直接在组态王里改变状态,plc程序怎么写(用modbus协议,自由口通信好像组态王的变量又不一样了),读输入输出点的状态都能读到,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