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开是4P漏电,负载用变频为什么变频已启动就跳闸,急急

楼主(2014-09-27):
是否变频器自身存在干扰N线或是地线

网友A:
变频器进线端不能选用带漏电的断路器,改选为空开就可以

网友B:
  这个不是你没有接 零线 而引起的漏电跳了吧

网友C:
假如变频器是带隔离变压器的就没事儿了。

网友D:
4P的漏保接变频器,那你零线怎么接的?

网友E:
变频器用漏电断路器,你会不会做设计?

脑残

网友F:
换个变频器看看,或去掉负载,

网友G:
漏电电流是多少毫安的,接变频器要用上百毫安的才行,30毫安的肯定不行,我们这用的是100/200/500毫安可调的漏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用漏电断路器,你会不会做设计?脑残

 你才脑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