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个问题,请各位大神多多指点,谢谢!

楼主(2014-09-27):
我现在在一家大型企业做维护,调试,这里的plc主要是西门子300,200,AB1769_L32E,三菱fx2n,富士NB……………请问这些厂家的编程软件都相互兼容吗???我现在用的是win7_64位旗舰版,请各位大神多指点…………谢谢!

楼主:
请各位大神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楼主要是全会的话基本都是 编程高手啦,这些不同型号的 PLC 所使用的软件都不是一样的,那个 WIN7 64 位有哪些软件支持还真不太清楚,XP 电脑的飘过

网友B:
没有一个兼容的,不同品牌的怎么可能用同样的编程软件,除了国内山寨的像汇川的可以用三菱的软件,像基恩士的不同型号的PLC还要用不同的软件编辑的,建议你用XP电脑,64位可以安装大部分但会出现部分附带功能不能用,像V5.5的仿真软件就不能用(目前)。。

网友C:
厂家不是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利益不但不兼容,有些还需要密匙,各自都有自己的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