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40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高650v左右

楼主(2014-09-27):
西门子.6SE6440-2UD38-BFBI.(90KW)走行时直流母线电压650v左右
走行电机75KW
西门子制动单元是100KW-80A
制动电阻电阻是;西门子6SE7032-7ES87-2DC0 4欧100KW
制动电阻4欧姆/100KW6SE7 031-6ES87-2DC0
制动电阻4欧姆/100KW6SE7 031-6ES87-2DC0
为什么运行起来直流母线电压这么高,而另一台正常,变频器一样、制动电阻也一样,就制动单元不一样。正常的这台制动单元是170KW的135A,运行起来母线电压不高。是不是制动单元小引起的?正常的这台制动电阻运行温度最高30——到50度现在天气是30、5、6度。而另一台制动电阻温度65、78、90、103、温度很高,是不是制动单元功率选小了?
请:各位大师给指点指点谢!谢!谢!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遇到过呢,制动电阻小了还有可能会过流报警吧

网友B:
是制动单元问题,制动减少点电阻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制动单元问题,制动减少点电阻值

 制动单元不小,可能功率或电阻的功率下降了,还不太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遇到过呢,制动电阻小了还有可能会过流报警吧

 嗯!规格;变频器、制动单元、电阻都不标准配置的,不会小.

难道是制动单元或电阻功率下降了

网友D:
报警了没?高压母线650v不是很正常嘛,没报警就没事,有条件就换个制动单元试试

////////////////////////////////

国产伺服变频器销售,运动控制项目承接

小王,13651915493,QQ1647674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