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MR-J2S-A/B的差别

楼主(2014-09-27):
求解 很急很急。。希望大家帮助我一下

目前手上有一个MR-J2S-100B的伺服驱动和一个FX系列PLC  请问是不是需要一个定位模块才能控制驱动呀?

如果需要定位模块 是哪种型号呢

或者是是不是FX系列的PLC 不行呢

网友A(2014-11-11):
有带脉冲输出的就行啊,一般PLC都会有两路带或四路高速口(具体脉冲频率要达到多少K那不你才清楚啦)

网友B(2015-05-12):
引用 网友A:
有带脉冲输出的就行啊,一般PLC都会有两路带或四路高速...

 B系列是要支持SSC通讯的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