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做一个小型水厂自控程序

楼主(2014-09-28):
各位大神:

      求做一个乡镇小型水厂的自动控制程序,设计PLC是AB的,采用总线通信,求做过水厂自控程序的大神协助,如成功完成后会付一定报酬。如果AB的不行,可以将PLC换成西门子的。

网友A:
可以使用贝加莱的  总线比较吊

网友B:
 现在很多 PLC  都有总线通讯啦,SIEMESN 的也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 PLC  都有总线通讯啦,SIEMESN...

网友D:
水厂项目 还没接触过 , 不过硬件应该是一些阀门 与电机  液位检测等

网友E:
做了两年污水站自控,qq907656465,PLC AB的也会一点,聊聊再说吧

网友F:
水处理呢是没有做过但是你可以把你的控制要求提一下,也就是技术协议,根据你的要求看看如何.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一下。我QQ281398376

网友G:
您好,可以联系我交流下,看有没合作的机会(QQ:253720453).我们做过大量的水处理项目,品质过硬,方案成熟。

网友G:
净水的我们也做过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