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gateway 做OPCServer ,用wwclient读不到数据,怎么回事?

楼主(2014-09-28):
fsgateway 做OPCServer ,用wwclient读不到数据,怎么回事?

哪位大侠知道的!!!

急急急急急!!!!!

网友A(2014-11-13):
看来和我一样的问题还是挺多的

网友B(2014-12-22):
用FSGATEWAY 做OPCSEVER 通信的时候,不能用WWclient 去测试。

应该用OPClient 去测试~~!

网友C(2017-06-12):
配置不对吧,最好配完之后重启一下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