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plan自动连接线有部分绿色虚线

楼主(2014-09-28):
   最近碰到点问题,如下图,自动连线时有时是绿色虚线,有时是实线。不统一。

   我做了以下动作及检查:

1.层选项里确认Eplan311,符号图形,连接符号,自动连接是4mm实线,红色;

2.Eplan542电位类型(PE)自动连接线修改为:4mm实线,红色;

网友A:
电位类型中有一电位设置连线为虚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类型中有一电位设置连线为虚线

我查看了一下电位连接设置都是实线的。应该和这个设置无关的。

网友A:
是直接点击电位——属性,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直接点击电位——属性,修改的

你说的直接点击电位-->属性 是在符号上直接点吗?

这个图形符号是我自己画出来的,是一体的,直接点属性看到的如下图:

然后我到符号里面找到所画的符号,看到连接点3的属性也都是源自层,没有做过单独设置成 虚线 绿色。

比较奇怪的是,右边2个符号是从左边的符号复制稍作修改,新建的符号。但右边的2个3G5和3G7的PE连线是实线,按照层设置的改动而变动,左边2个始终比较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直接点击电位——属性,修改...

你把图纸发给我,我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

项目备份文件比较大,有20多M。我传到360云盘上分享出来,路径如下:http://yunpan.cn/cgwasbSZ2SsBI  提取码 bc64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你好!请问有没有看出问题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领域  引用 buddy_yang 的...

图中所示,红色框框内有莫名的电位连接点,(不可见)。

移动G3元件,或直接框选后删除虚电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高手啊,谢谢!

   我另外还碰到个问题,不知道能否帮忙解答一下。就是我在工程内的符号库新建符号,在绘图插入符号时却找不到这个新建的符号,但再在 工具-->主数据-->符号-->打开  下面又能看到这个符号确实是在这个符号库里。也就是新建的符号无法使用。

   我查看了一下 工具-->系统信息 ,是有错误导致不刷新,但不明白错误在哪里?你可以试着在我那个工程的符号库内新建符号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高手节日好!我那个项目里新建的符号不能使用(插入)的问题,帮我看一下啊。描述如下:

  我另外还碰到个问题,不知道能否帮忙解答一下。就是我在工程内的符号库新建符号,在绘图插入符号时却找不到这个新建的符号,但再在 工具-->主数据-->符号-->打开  下面又能看到这个符号确实是在这个符号库里。也就是新建的符号无法使用。

  我查看了一下 工具-->系统信息 ,是有错误导致不刷新,但不明白错误在哪里?你可以试着在我那个工程的符号库内新建符号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