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现场漏电保护器误动作的原因

楼主(2014-09-28):
一、外界干扰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的漏电保护器受外界干扰是造成其误动作及拒动作的原因之一。发生触电时,保护器被旁路而使灵敏度下降或拒动。
1. 线路和用电设备干扰
(1)施工现场有的照明线路乱拉乱接现象很严重,导线老化、线路和用电设备绝缘电阻低、泄漏大、甚至接地,致使保护器频繁动作或不能投入运行。
(2)中性点位移过压 中性点过电压过高时将造成保护器的电源及电子电路的损坏;过低时会引起电磁开关因吸跳动率不足而拒动。
(3)线路排列混乱,当大型设备起动时瞬时大电流会使线路与大地间产生分路电容,而当电流恢复正常时,电容放电而使漏电开关误动作。
2. 电压干扰
(1)雷电过电压
雷击时正逆变换过程引起的过电压,通过架空线路、绝缘电线、电缆和电气设备的对地电容,产生对地泄漏电流,足以使剩余电流保护器发生误动作,甚至直接损坏。
(2)由于漏电开关输出端中性线绝缘不良,接地接零保护安装保护器时电源侧中性点未接地。(3)线路排列混乱,当大型设备起动时瞬时大电流会使线路与大地间产生分路电容,而当电流恢复正常时,电容放电而使漏电开关误动作。
(4)户外施工用一台漏电保护器控制多个回路时,多个微小的漏电流积累在一起,就可能引起剩余电流保护器动作。
3. 环境条件干扰
剩余电流保护器受环境条件变化的影响,主要是指使用环境条件恶化,如夏季出现的高温,雨水季节出现的潮湿,或保护器附近安装有强烈振动冲击的电器机械设备,或受到腐蚀性气体的侵蚀,使保护器的电子元件电磁线圈或机构等元件产生锈蚀、霉断,以致引起保护器的误动作或拒动作。
二、漏电开关安装接线错误
漏电保护器在安装中,往往因接线错误或安装方式与线路结构不相适应而引起误动作、拒动作或达不到最佳效果: 1. 使用单相负载,而中性线未穿过漏电保护器。当接通单相负载,漏电开关就动作;
2. 中性线穿过漏电保护器后,直接接地或通过用电设备接地,漏电保护器将保护跳闸;
3. 中性线穿过漏电保护器后,同其他漏电保护器的中性线或其他没有装设漏电保护器的中性线连在一起。
4. 三相负载如电动机一般不接中性线,使用四芯电缆,其中有一芯应接PE保护线和电动机外壳,但在一些情况下,这根PE保护线接在了中性线上,实际上是把中性线通过电机外壳接地,如果中性线电阻较大时,可能造成漏电保护无规律跳闸;
5. 漏电保护器后负载没有平均分配。在用电设备和线路发生漏电故障或漏电流增加时,会造成上级漏电保护先于电焊机末级漏电保护或两漏电保护同时跳闸;
6. 施工现场移动设备比较多,如振捣棒、手电钻、小型切割机、打夯机、小型电焊机等随机使用性比较强,甚至有的设备未接入开关箱(两级保护),而直接在分箱上接线,当机械漏电时,这也增加了总漏电保护器频繁跳闸的几率。
三、漏电保护器质量差、参数配置不当
现场未按相关规范及标准制定的方案参数要求购买及安装漏电保护器,以及由于产品质量低劣,内部实际整定参数与铭牌参数不符合《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一般要求》(GB6829-1995)而出厂的产品也会出现误动作与拒动作现象。 1. 总容量超50kW不按规范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未按设计的规范参数配置漏电保护器。末级未按《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开关箱内使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超过了30mA漏电保护器,或是选用带延时型的漏电保护器,发生漏电故障时,开关箱漏电保护器动作迟缓起不到保护作用。末级漏电保护额定漏电动作电流选择过小,没有考虑漏电保护器后的配电线路上可能有相对较大的正常漏电流。造成漏电保护器过于灵敏而动作。
2. 总配电箱未按《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实行三级配电,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和开关箱的漏电保护器同时动作,致使整个工地停电 停工。
3. 对在施工现场所使用的漏电保护器进行抽样调查测试,尚存在着部分漏电保护器质量低劣,保护器内部电器整定值与电器铭牌标称值不符的现象,例如:按规范要求总配电箱中选择额定漏电动作时间150mA、0.2s的漏电保护器。我们用漏电开关测试仪进行漏电时间测试时其参数有的只有68mA、0.1s。总漏电保护器的误动作往往会造成施工现场全面停电,给施工质量及工期带来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