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PLC擂台第109期——PLC顺序控制系统

楼主(2014-09-28):
如果一个控制系统可以分解成几个独立的控制动作,且这些动作必须严格按照一定的先后次序执行才能保证生产过程的正常运行,这样的控制系统称为顺序控制系统,也称为步进控制系统。其控制总是一步一步按顺序进行。

利用PLC顺序控制功能,编写程序控制一个工作流程,提供带顺序控制指令的梯形图,并配以文字说明。

如果PLC支持功能表图语言,则可直接使用该功能表图作为最终程序,并配以文字说明。

PLC的类型任意选择,回答的最好最完全的,原创最多,阐述最详细,程序越准确者获一等奖!

工控PLC擂台每期一题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20MP

二等奖3名:10MP

三等奖5名:5MP

网友A:
支持一下

稍后,整理参加活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 稍后,整理参加活动

支持一下

网友C:
  来一个我维修电工高级 的 机械滑台 使用中步进控制指令中的程序,先来试题单:

   上图是试题原单,下面是程序过程图:使用的是 FX2N 的 PLC ,GX8.5 的软件来编写并在实验台上测试程序正常。

网友B:
我来一个典型的顺序控制,也是大学生学顺序控制中最常见的。全自动洗衣机。

需求分析:

一、双动力全自动洗衣机的控制要求分析

1、PLC投入运行,系统处于初始状态准备好启动;波轮电机和内桶电机都上电。

2、按下启动按钮,控制进入进水状态,进水指示灯亮。

3、水位达到高水位时,停止进水并开始洗涤正转;洗涤指示灯亮。

4、正转30s后暂停;洗涤指示灯亮。波轮正转,内筒反转。

5、暂停2s后开始洗涤反转;洗涤指示灯亮。波轮反转,内筒正转。

6、反转30s后暂停;洗涤指示灯亮。

7、暂停2s后,若正、反转未满5次时,返回从正洗开始的动作;洗涤指示灯亮。

8、暂停5s后,若正、反洗涤满5次时则开始排水;洗涤指示灯亮。

9、水位下降到低水位时,开始脱水,同时排水;脱水指示灯亮。脱水时只有内筒正转。

10、脱水30s即完成一次从进水到排水的大循环过程;

11、若完成2次大循环,洗完报警3s后自动停机;

12、可以按“停止”按钮实现手动停止进水、排水、脱水及报警;

这个算是简单,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多量衣物检测盒少量衣物检测。

顺序控制流程图:

2、PLC IO信号及内部元件使用列表

3、元件选型(不是工程应用,是交作业用)

4、程序

网友D:
纸箱打钉机构

参考下,有指点可以直接说,谢谢.

网友E:
走过路过什么都不要错过

网友F:
能不能来点难度的。小玩意没啥玩的。

网友G:
正在运动控制的项目。我采用的是西门子两台S7-1200.。。。每个PLC带三台伺服。PLC之间以太网通讯。六台伺服协同工作。

网友H:
来个自己经常使用并认为非常不错的顺序控制的思路。

硬件配置:三菱FX3U PLC,伺服或步进电机,指示灯,按钮等其他配件

   程序说明:D1000、D1001一组,D1002、D1003一组。。。。。。但不能超过D7999(案例为3组数据),因为D8000开始就是特殊存储器了,程序开始执行,先把第一组的数值传送给D100、D101,若D101为0则程序结束,不为零就执行下一步,此步为运动控制,伺服或步进电机运动到一定位置,转移到下一步,下一步为Y0闪烁,闪烁次数由D101的值确定,结束之后再返回到第一步。在运行过程中,若拍下急停,伺服或步进电机还有指示灯都将停止输出,急停解除后按启动按钮,继续运行。其他复位等功能程序略。

   程序特点:

1、顺序控制指令结合变址寄存器、成批传送指令大量减少程序步序;

2、使用主控指令,实现伺服或步进电机的暂停功能;

IO表:

X0   启动按钮

X1   急停开关

Y0   脉冲信号

Y4   方向信号

Y10  指示灯

电路图略

另外灯的闪烁部分可以稍加变化,可以转换为多个气缸、马达等的动作,这样更加完美。

网友I:
路过此地,支持一下!

网友J:
谁有USB-SC09 Win7的驱动软件,麻烦发我   819693340@qq.com

楼主:
欢迎大家踊跃打擂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我来一个典型的顺序控制,也是大学生学顺序控制中最常见的...

网友L(2014-11-04):
学习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 稍后,整理...

网友O:
此程序是控制装配自动化生产线上物体的穿销单元,运用S7-200PLC完成:

目的:将装配物体的盖板和物体用销子固定在一起,该单元能够检测到销钉是否存在,若销钉用光,该单元通过蜂鸣器进行报警。

网友P:
PLC做步进指令还是非常牛逼的,

其实要是单一的机器的话,一步一步执行的情况,多半会夹杂很多选择流程,以切合各种生产工艺;

还有一种是生产流水线,一步一步执行,夹杂选择流程(很多工艺需要),还有就是多台设备配合同步运行(并行流程)。

第一种做过一个项目:管端成型机

http://yunpan.cn/cARH6XULX9VYn  提取码 02b6

自己下载看看吧,台达DVP-32ES,共八套工艺,一个大流程,八种选择走法,自动中嵌入手动(可以在自动流程中打断,进行手动操作,操作完成后,恢复原位置,继续未完成的流程);

工艺选择画面

第二种项目:组合弯管机,三台机器协作运行

具体项目下载贴:http://bbs.gongkong.com/d/201310/527728_1.shtml

台达DVP-64MT,威纶MT6100I

具体工艺不说了,自己摸索吧!

外送一个单头弯管机的流程控制帖子:http://bbs.gongkong.com/d/201310/529378_1.shtml

网友Q:
哇塞 奖励还不错 想报名了

网友R(2014-12-05):
  • 诶~~~你们编我看!!看完还要看书呢~~~

网友S:
我做的过程控制,我 觉得顺序控制挺好做的

网友S:
以前在学校就总是做顺序控制,现在都忘的差不多了,想写个,静不下心

网友T:
来学习的,还是小白一个!!!!

网友U:
引用 网友B:
我来一个典型的顺序控制,也是大学生学顺序控制中最常见的...

我做过的一个搅拌站程序

1.配方选择,砂石水泥药水等按照给定比列进行选择

2.根据配方进行下料,按照水泥的强度等进行下料,下料的时候要先下80%,然后在下20%可以左右5%

3.启动传送带将已经下好的料运送到搅拌仓

4、搅拌均匀下料、

网友U:
我做过的一个搅拌站程序

1.配方选择,砂石水泥药水等按照给定比列进行选择

2.根据配方进行下料,按照水泥的强度等进行下料,下料的时候要先下80%,然后在下20%可以左右5%

3.启动传送带将已经下好的料运送到搅拌仓

4、搅拌均匀下料、

楼主:
大家踊跃发言,奖励多多

网友V(2015-03-14):
怎看你们的那些程序啊   回复可以?

网友W(2015-04-29):
大侠们整理的很到位!!!!!!!!!!!!!

网友X(2015-05-31):
如果用完全支持IEC61131-3的PLC,比如施耐德somachine。那么就可以用

CASE..OF.. DO

end_case;

处理,在每个case里写动作,这样非常方便(甚至比SFC还要来的方便)

网友Y:
回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