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函数!

楼主(2014-09-28):
报警管理.控件11.RefreshHistoryData( )

从一个可以用的程序里拷出来放到另一个程序里面就不能用了,请问需要如何操作。

网友A:
11可能是控件的名字,看看你现在的控件是否叫这个名字, 你这句话的意思是刷新历史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可能是控件的名字,看看你现在的控件是否叫这个名字,...

在另一个程序里面自检没问题,在新程序里不管控件改成多少都是提示未知函数。

网友B:
控件时间和报警管理都要看下,如果你是移植到新的工程,那么需要修改下

网友C:
报警管理.控件11.RefreshHistoryData( )

其中报警管理是页面名称,

控件11是页面上控件名,都不能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