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建的符号,插入时却找不到

楼主(2014-09-28):
通过 工具-->主数据-->符号-->新建  建立的符号,在插入时却找不到这个符号,再在 工具-->主数据-->符号-->打开  下面又能看到这个符号确实是在这个符号库里,很奇怪。

楼主:
下面截屏可以看到,在工具-->主数据下面不管是符号还是符号库内,选打开,都能看到符号test存在于Comlex_ysy符号库内(下图1&2)。但是当我使用中插入符号时,却找不到新建的符号"test"。希望有人可以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A:
没找对位置吧

网友B(2014-11-10):
在插入的时候,在符号库旁边单击右键-设置-重新添加一下你要用的符号库,如果添加时显示错误,就把项目都关掉,新建个项目然后再重复刷新符号库动作(在符号库旁边单击右键-设置-重新添加一下你要用的符号库)!就提为什么样做你可以研究一下,不明白还可以问我的!

网友C(2016-12-02):
引用 网友B:
在插入的时候,在符号库旁边单击右键-设置-重新添加一下...

你好可以加个联系方式,我有些很细的问题想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