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和台达VFD-M 变频器 RTU通讯

楼主(2014-09-28):
PLC  CP1H    变频器  台达VFD-M     进行MODBUS-RTU通讯。

485通讯 接线如图所示

变频器6针水晶头 234针分别是  接地   连接到  CIF11模块的 SDA- SDA+,CIF11模块 拨码开关 235为ON

PLC设置为9600   8,2,N  串口网关(试过设置为 hostlink,但是启动通讯信号时,485模块的灯都不亮,设置为串口网管后 每次启动通讯 都会亮一次,所以目前是串口网站的协议)

变频器 已设置为  主频率输入485输入。  运转指令由通信输入控制,键盘STOP键有效, 485通讯地址为01。 数据传送速度为9600 。 传输处理错误方式为  不警告继续运转。通讯数据格式为  MODBUS RTU 8,N,2

硬件部分:变频器输入电源 已加滤波器,变频器已接地,自制485通讯线已使用双绞屏蔽线。

程序上图

出现的问题如下:

只要变频器上电  电脑插上PLC编程线,一直跳提示音 噔噔,一会能识别 一会不能识别线。

在线监控时,有时能监控上,有时不能   显示为通讯错误。

程序里启用通讯时,PLC收到的数据如图

从站地址 功能码 都没有,而错误代码 有个0080。

在通信手册上 错误代码的值没有80这个值,但是有个   其他 ---   干扰等现象    处理:再送。

硬件屏蔽信号部分已做到,使用滤波器 双绞屏蔽线 和有效接地。

程序大概如图所示,本人愚笨未检查出什么明显的问题,还请高手指点。不甚感激~

若有哪位朋友做过,omron 和 台达的RTU协议的 还请赐教。

 邮箱   530739866@qq.com   欢迎共同探讨

网友A:
各种郁闷无从下手!!!!

网友B:
接线好像错了,写入变频器地址与功能码好像也不对哦

网友C(2014-11-02):
要按他的通讯格式写代码

网友D(2016-04-20):
线接错了,不是sda  sdb而是rda rdb官网上有视频讲解

网友E(2018-05-29):
引用 网友D:
线接错了,不是sda  sdb而是rda rdb官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