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使用三菱FX3U的循环移位和移位指令

楼主(2014-09-28):
我有20个电磁阀需要控制,控制要求如下:当启动X0接通时,延时15SY0接通0.5S后断开延时15S,Y1再接通0.5S后断开,如此一直顺序接通/断开往复循环,X0断开后断开输出,X0再接通重新开始循环。求助用高级指令所写的程序

网友A:
Q1:我有20个电磁阀需要控制,控制要求如下:当启动X0接通时,延时15SY0接通0.5S后断开延时15S,Y1再接通0.5S后断开,如此一直顺序接通/断开往复循环,X0断开后断开输出,X0再接通重新开始循环。求助用高级指令所写的程序

A1:不清楚变址算不算高级指令,如果不能符合您的要求,您可以无视此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我有20个电磁阀需要控制,控制要求如下:当启动X...

先把程序抄下来再慢慢学习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Q1:我有20个电磁阀...

怎么有两个复位Z0呢?第一步和倒数第二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雨萧1  回复内容:对: yuanle...

M8002,确保Z0的值为0,如果您能保证Z0的初始值为0,您可以删除该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明白了,谢谢您

网友B(2014-12-05):
先把程序抄下来再慢慢学习

网友C(2015-03-05):
这个程序非常简单,你的题目中就已经明确了使用位移或循环位移指令,还要怎么提示?如果单纯给你一个程序恐怕你又会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