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仪器三者可并肩同步:高精度、高稳定性和24小时不间断测量

楼主(2014-09-28):
我们家的产品工件比较小,大概200mm左右,数量又非常多,精度要求微米级,有没有哪种测量机器可以在保证精度和稳定性、重复性的情况下,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测量圆形小工件?

网友A:
轴承的测量方法

     1、机械式仪器

     机械式仪器测量采用表头进行显示,分辨率低,显示分辨率在1mm左右,主观误差较大,一般检测参数单一,但成本低、可靠性高,普及面广。如轴承行业现在使用的D系列内、外径仪、H系列高度仪、W系列沟位置仪、B系列摆差仪等。

     2、光电一体化仪器

     光机电一体化仪器一般采用传感器测量、数字显示,分辨率高,显示分辨率一般比机械式仪器高一数量级,示值准确,动态性能好。如激光粗糙度仪、标准测长机、基准游隙仪、摩擦力矩仪、主动测量仪、振动测量仪、在线内径测量机、机外检测机等。

     这里要特别强调影像测量仪,因为在光电一体化仪器里它是测量轴承的最佳测量仪器。天准公司生产的VMU、VMC及VMG系列全自动影像测量仪兼顾了机械式仪器的功能还具备智能化仪器的综合分析判断、数据存储、统计分析等功能,自动影像测量仪能够完成在线批量检测,这样一来就可以节省购买其他配套设备的成本且能够大幅提升测量效率。

     3、智能化仪器

     智能化仪器一般采用传感器测量,计算机分析处理测量数据,一般具有消除测量安装误差、综合分析判断、数据存储、统计分析、网络管理接口等功能,具有分辨率高、示值准确、显示直观、人机对话良好、动态性能好等特点。但智能化仪器太过专一,测量轴承时往往要几个一起仪器配合使用,这样不光提升成本也降低效率。如Y系列圆度仪、基准游隙仪、机外检测机、智能振动测量仪、R系列沟曲率仪、摩擦力矩仪、网络化轴承多参数仪等。

网友B(2017-01-17):
这个就要看你测什么?直径?

要达到微米级测试,基本上需要光学测量方式或者视觉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