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进行水泵的PLC控制

楼主(2014-09-28):
厂区几个工艺水池,水池分布在不同区域,从地表挖出来的,水量为24T,18T,18T,18T。温度范围17-23度。用冷水泵供给冷水,使水池降温;冷水源为冷水机A,B,C,D。其中,A,B,C是与水池对应的冷水机,D有三个水泵连接三个水池,并且优先对三个水池输送冷水,在温度范围17-23度工作。大于23度时,由对应的冷水机水泵启动工作使得水池降温。

现在需要PLC控制6个水泵:

1、使各个水池水温符合要求;

2、各个水池水位不得大于或小于(都会使其他水池满溢)已定范围。

网友A:
这个可以根据温度和水位进行控制水泵。

温度高了,就要加冷水,但是水不能加太多,可以使用水位传感器检测水位。

网友B:
 这个使用 PLC 当然能完全搞定工,四个水池四个传感器的温度返回信号 到 PLC 的模块量中, 直接进行温度检测并显示实时温度, 做比较,当不在 你设置的 安全温度范围内就起动水泵来降温。到达要求时停止供水

网友C:
这个采用PLC进行控制,通过检查温度和水位非常容易就做到了。

楼主:
请阿水--王者之师给出PLC施工图

网友D:
懒成这样啊,自己做一遍,收获会很大的。

楼主:
西门子PLC应用于这个系统,需要多少成本

楼主(2014-12-14):
工控请更新下,马上开工了

网友E(2018-09-14):
按描述,只能控制水池水温, 无法控制水位,需要加水位检测模块, 并且不同水池的水位的相互关系需要知道一个确定的逻辑才可能做水位控制。